请教台达CF3故障

楼主(2005-08-30):
请问各位大侠!台达CF3说明书说是侦察线路异常是指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A:
应该是内部检测和保护回路异常.一般需要送厂家修理了.

网友B:
CPU板上可能有问题了。如果是A系列5.5KW以下和M系列机器的话。电流传感器坏也有可能告警CF.3。还有开关电源主变压器坏也有可能。

楼主:
指的是主板有问题吗?CPU是根据什么来检测它的?电压异常还是回路不通?待解???

网友C:
我上次换了一片MC3303(在主控板上)就好了

网友B:
CPU板就是主控板,先换一下试试。你是哪个系列的?

网友D:
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是M系列机器,谢各位大侠

楼主:
换了主板才好的

网友E:
很大可能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