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的测量与通讯

楼主(2005-08-30):
我有28套温控箱仪表是<安东900系列产品>,装在车间不同处,我想用485通讯<仪表支持此功能>在电脑里面控制它们. 请教那位高手相助EMAIL-HMJ1977-OK@163.COM

网友A:
用组态软件或者用vb/vc编写一个控制程序,都可以实现.

楼主:
多谢老师!可我不会编VB\VC,能否提供其软件.用组态软件用哪个好?详细点.

网友B:
一般的组态软件都可以实现,国产的便宜一些,老外的贵一些

楼主:
多谢!我用过北京昆仑的组态王软件试过,不行

网友C:
我们有现成的软件,已经用到很多的工业现场,希望合作。 www.hbjxkj.com jiuxinf@yahoo.com.cn

楼主:
JIUXINF:你好!你那软件怎么卖?望回复

网友C:
我已经回复到你的邮箱

网友D:
你好: 我有三维力控的组态软件 你可以用它测一测 看一看能不能通讯上 电子邮件:zzjboy@126.com

网友E:
我们可以帮你定做,有兴趣的话和我们联系!

网友F:
要看你的组态软件支持不支持安东的仪表,支持就可以,不支持就不能用。安东仪表有测试程序,如果只是简单设置数值什么的,用测试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G:
告诉通讯协议,写个软件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大家.上面有几位朋友的邮件以收到,[2万天价]太贵,几百块还行.通讯方式是485寻址通讯

网友F(2005-09-29):
安东仪表能用组态软件的型号,在他们的网站上有驱动程序,你可以查询看看。 想用电脑控制仪表,最好还是你自己开发一个程序,不是很复杂。我用过LU906,控制一台很方便,台数越多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