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PLC与FX2N系列PLC通讯

楼主(2005-08-30):
各路高手,小弟在此有理了,小弟现在有一个问题要请教各路高手。我现在要用FX2N去读Q里面存储器里的数据,我应有什么样的配置,能用一条电缆把FX2N的RS232(在FX2N里加装)接口与Q里的RS232接口直接连起来,进行1:1通讯吗?假如Q里的链接存储器W0为100,我能在FX2N里用一条MOV W0 D0 指令来读取Q里的W0数据吗?这时FX2N里的D0是否会变成100。

网友A:
可以用一条电缆把FX2N的RS232(在FX2N里加装)接口与Q里的RS232接口直接连起来,进行1:1通讯,但是不能用简单的mov指令就完成数据的传送.需要调用串行通讯的指令才可以.

楼主:
您好,版主: 就您所说的能用RS232把FX2N和Q系列PLC连接,我怎么样才能在FX2N中调出Q里的链接存储器里的数里呢?用什么样的指令,能举个例子吗?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可以参照下面的程序,使用rs指令,完成数据的发送和接受: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用CC-LINK 增加下列模块: FX2N-32CCL,QJ61BT11N 激情如火说的方法没问题,但需在Q PLC中增加模块QJ71C24N(Q00/01除外),同时程序中需考虑MC协议,一般很少这么做。 欢迎到以下论坛交流三菱技术问题: http://www.syslink.com.cn/dvbbs/

网友C:
还是用CC-LINK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