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电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5-08-30):
我想象各位高手请教一下,电机在启动时产生冲击电流的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因为转子没有转动!

网友B:
电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其额定电流的3~4倍,如果是带负载,则还会大很多,这是由电机的制造原理决定的,我们不可避免,只想办法改善,如果是交流电机,可用"星-三角"等办法,直流电机可控制电枢电压,使其渐升,变频电机可使其频率渐升.

网友C:
启动的时候转子还没有达到额定转速,转差极大,就是说转子切割磁力线速度很快,会产生极大的感应电流。 我说的可能不准确,翻翻电机拖动原理,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D:
三相交流电机起动开始时,旋转磁场也静止的转子之间有很大的相对转速,转子电路的感应电动势很大,因此转子电流也很大,约为额定电流的5~8倍. 直流电机起动电流Ist=(U-E)/Ra,起动时,没有反电动势(E=0),而Ra又极小,则Ist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