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变频器求助!!

楼主(2005-08-30):
请前辈们救救我啊,我这一台富士G9S变频器,11KW的,原来的故障现像是加速到30HZ报OU3,听电工说过原来这台机出现过电机抖动,换了电机后就正常了,但是用了一个月不出到报OU3,我没得三相输出平衡,(开始是我的表不好还以为是输出不平衡,换一块表测是平衡的,)我测过在报代码时主回路电压只有570伏,检测回路我以测过了,每一个元件都没有变值,这种情况是不是CPU板有问题呀,请那位碰到过这种故障现像的前辈指点一下小弟怎么维修这台机,小弟先在这里说声谢谢了。

网友A:
加个制动电阻,不好的话查查电容,和CPU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