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5-08-30):
请问一下台安N2系列0。75KW380伏变频器带三台半匹的马达空载时当电流到1。7安时就报OC—A,用别的品牌变频器带同样的三台马达就不会报,请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还是台安的这种变频器输出电流上就只有这么大,我看了海利普的半匹的变频器都可以输出2。5A的电流,为什么台安的一匹的才输出1。7安呢,是不是那个参数没有调好,谢谢指点,

网友A:
参数看看,不好的话查查驱动

网友B:
变频器里面应该有电机电流这个参数,你修改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要调太大,否则没有保护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我查看过参数了,而且驱动我以换代换过,我把电机电流调到2。3A但是起动电流到1。7A就保护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变频器额定电流的参数没有调好,请问一下是那一个参数,还是因为CPU板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