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助:伦茨E82EV113K4B控制电压低的检修

楼主(2005-08-30):
一台北人02双面印刷机,采用伦茨E82EV113K4B变频器,9脚+5V输出电压只有1.5V,20脚输出电压只有6V.此时现象是无输出。而控制电压并不稳定,有波动,所以有时可以操作,但定速比运转速还低(因为模拟量电位器电压取自+5V,该电压低)。有时又基本正常(此时+5V端电压升至4.5V。20脚电压也上升至十几伏).请各位赐教是否是内部开关电源问题?如何检修?

网友A:
首先怀疑的是开关电源的问题,用排除法换一个开关电源,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感谢总版主热情指点!

网友B:
请查一下你用的功能模块是否损坏, 如E82ZAFS等?

楼主:
感谢 kevinj 指点!两路电压都不正常,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如果E82ZAFS从开关电源只引出一路电源,而输出两路不同电压,那么E82ZAFS内部还应该有电源变换器,并且应只有一路异常.我想还是直接从开关电源引出两路电压.现在变频器还在客户手中,我还没拆呢!先搜集些资料.先感谢各位了!

网友:
买伦茨(Lenze)产品可以找我,给你好价格 我电话:13370891388 E-mail:xichao_xu@163.com

网友C:
内部5v由78L05和bcp51组成一般是同时损坏,我刚修过一台,可以探讨。asm51@21cn.com

楼主(2005-10-03):
关于伦茨E82EV113K4B控制电压低的检修,是E82ZAFS的问题.代换后一切正常.新的I/0模块700元.但不知E82ZAFS何处有问题? 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D:
没有输出,有没有显示?如果没有输出又没有显示的话,就先检查一下模块是否有问题?有输出没显示那么应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E:
我遇到一例 本公司的变频器,通电测20脚没有电压(9脚没有测量)。打开后观察与20脚相连的电容正负极有15v的电压,有个贴片78l15,输入为20v。最后测39脚与地接触不良,直接相连后恢复正常。 由于是多层印版,不容易观察39脚的走线

网友F:
是开关电源问题,用另外个开关电源试下(一拖二方法)缩小故障范围。 浏览:Http://www.gdikong.com

楼主:
我刨析的这块E82ZAFS后缀是C010,其标准I/O模块也不完全一样。有用螺丝固定的端子,我这块是压接的可插拔式端子。换了E82ZAFS就正常,说明变频器主体正常(当然包括内部开关电源)。I/O模块电源结构是 :FIF插口的左下角(从接线端子面看)为内部开关电源冷端的地,右下角为内部开关电源输出的正极。经AD343给PEAK P8BU-1819E供电。PEAK P8BU-1819E的功能是逆变,输出经330μΗ电感和隔离二极管到端子20脚输出(标称20V),从330μΗ电感处经1.5k限流电阻和二极管稳压,给LM224的12脚,从14脚经1K电阻到端子9脚(标称5V)。 可以看出,9脚的5V和20脚的20V都不正常,要么是内部开关电源,要么是PEAK P8BU-1819E逆变块的问题. 欢迎探讨!

网友G(2006-12-30):
请问LM224的4脚和11脚接多大的电源电压?

网友H(2007-06-21):
请问那里可买到P8BU-1819E

网友H:
LM224的电压为15V

楼主:
更换整个I/O模块吧,里面的元件一般都是专用的,市面买不到,伦茨不外卖.

网友B:
楼上你说得对

网友I:
lenze一批http://www.bpqpj.cn.alibaba.com/

网友D:
 是开关电源问题,用另外个开关电源试下(一拖二方法)缩小故障范围。

网友J(2010-11-28):
请问那里可买到P8BU-1819E ?能用电压规格相近的DC/DC模块代替吗?谢谢!hehm88@163.com

网友K(2011-04-28):
这个型号是老年份的,PEAK原厂都不生产了! 我们公司有这个规格相同参数的型号,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13714201720  QQ: 229926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