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光栅尺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5-08-30):
我在使用光栅尺时,发现输出的电压TTL方波信号,很容易受到干扰,不知如何解决? 我听同学说要转换为4-20mA的电流信号,不知是不是?又该如何转换呢?光栅尺有没有 可以直接输出模拟信号的呀? 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首先是解决干扰问题,可以同过各种屏蔽措施或者添加隔离模块来实现. 如果要转换成ma信号,需要定制转换器,我没有看到过直接把ttl转换成ma的模块,不过技术上很容易实现,可以定制一个. 光栅尺也有直接输出模拟信号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的答复,我的主要问题是,因为我需要光栅尺的线较长,大概3米,而且需要8个光栅尺,如果用转换器来转换,是不是需要很多呀,不太方便安装.屏蔽措施具体有哪些?至于模拟信号输出的光栅尺,我在网上查的,发现有,但价钱太贵了,要7,8百美元.不知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光栅尺呀,数字量输出的,很多1000多元一个的 我刚接触这方面,不太懂!请多帮助呀!

网友B(2005-11-21):
光栅尺输出方式有多样的,不知道兄弟有没有选用长线驱动的输出方式,那样抗干扰性能会好,长距离输送也不成问题.有需要可电话联系我,13326316623
06313632623   产品价格质量都很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