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LG PLC与PC相连的编程电缆9针[用那几根线],如何自制。谢谢!

楼主(2005-08-30):
(无正文)

网友A:
2-3 3-2 5-5 烟台创新电子 电话:0535-2162038 QQ:365871920

网友B:
就是232电缆,如AC米兰的方法!

网友C:
你是同LG的编程软件连接,如楼上的接法。如同组态软件同PC连接就不同,而且不同的LG PLC有不同的接法。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