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错误

楼主(2005-08-30):
我有台机器用斯美特人机与三菱的FX系列的PLC通讯,机器有几天没用,现在机器上电触摸屏就显示通讯错误,错误号0008,检查通讯电缆没有硬伤,不知何故,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是通讯超时的报警,既PLC与触摸屏没有连接上。可能是您的通讯线没有连接好,或是通讯参数有改动。或是PLC有没有上电在RUN状态。 不知道您有没有解决,如有问题请与我联系。 0755-83562179 林先生

楼主:
谢谢林先生的回复,该机的通讯电缆没问题,PLC上电时也在RUN位置, 该机在上电时人机显示报警8008,然后报0008,不知8008是 什么报警。另该机器为一台新机器,有少量余额未付清,如厂家设置密码,会不会导致人机与PLC无法通讯。

网友A:
8008和0008都是PLC和触摸屏没有连接上的报警。如果通讯参数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PLC那边设了限制。

网友B:
个人猜测可能是有干扰,我用过其他牌子的屏和PLC,当有干扰时就会出现通讯超时。个人意见,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