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进线对地绝缘不好,变频器不报井?

楼主(2005-08-30):
电源进线对地绝缘不好,变频器不报井? 有一套SANKON 5.5KVA 3.7KW的变频器,用来控制一台2.2KW的电机,该系统用了几年,一直都很正常. 有一天,变频器报井04,查说明书知负载大。再检查电机,已经烧坏。 检查机械部分,正常;检查变频器的输出线路,正常;更换新电机,再次送电运行,量变频器进线电流,三相分别为1。2A、0。7A、0。6A,三相不平衡,只运行了几分钟,电机又开始发热。 再次检查,发现变频器的电源进线有一相已破皮,对地绝缘不好。 问题虽已解决,但有点纳闷,即然电源进线已破,为什么变频器不报井?

网友A:
进线破了,如果电压已经送到变频器输入电源了,那么变频器的缺相保护就不会起作用

楼主:
那为什么会导致电机烧呢?

网友B:
很多变频器没有输入缺相保护,这与电机烧坏也没关系。

网友C:
如变频器没有缺相保护,输出三相不平衡,电机会因此需烧。

网友A:
另外您的变频器的过流保护应该起作用呀,三相明显不平衡,会导致电机电流不平衡,会导致过流报警,您应该检查一下,是否过流保护参数设置太大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是的,我也认为过流保护应该起作用,当时检查了一下,过流保护设置偏大。 不过还是有点想不通:即使缺相,经过变频器的整流后,就是直流母线的电压低一点,再经过逆变的输出电压也应该平衡,如果平衡,就不该烧电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