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数控系统问题

楼主(2005-08-30):
有一西门子数控系统,x轴用步进电机,y轴用伺服电机,可以吗 另外,各位大哥内详细介绍一下plc控制步进电机(xy轴)的数控系统。

网友A:
x轴用步进电机,y轴用伺服电机,没见过

网友B:
SINUMERIK 802S可以做到。 PLC控制的,只能说是简单的运动控制,称不上数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