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315-2DP必须要用存储卡吗?

楼主(2005-08-30):
各位高手好,我是PLC的初学者,问一个低级的问题。最近我买了一套s7-300,CPU是315-2DP,型号比较老,必须要用存储卡才能下载程序吗?是微存储卡还是存储卡?那种小的微存储卡可以直接插在总线指示灯旁边的大的插槽里吗?

网友A:
非也!无存储卡一样可以用。如果既无存储卡也无电池,那么断电后程序丢失。如果做调试用的PLC就没必要买电池和存储卡,这可以省好多钱啊。如果做工程,那么就没办法了。

楼主:
可是没有存储卡,我在下载程序时总是报错:Communication link to the adapter is damaged. 我用的是plc通过MPI,经适配器接到电脑的串口上,设置时选的com口我已经选对了,速率设的是19.2Kbps。请问在下载时都需要哪些设置啊?

网友B:
旧型号的不需要、新出的必须要

网友C:
同意“半路出家”:从供应商那里确认一下新、旧型号,或者打西门子的免费电话。

网友A:
大家别争了,楼主的收藏就是古董货。 因为:1楼主自己已经说了这个是古董 2.总线指示灯旁边的大的插槽就是古董,新型的是小插槽

网友D:
哈哈,还是楼上的有建地,顶顶顶

网友E(2008-06-30):
是个较老的型号,新型号的插槽小一些

网友F:
我们厂的CPU315-2DP,订货号为6ES7 315-2AF02-0AB0,老的型号,没有用存储卡,用电池保存的

标准CPU:也称为老式的S7-300CPU,使用FEPROM卡作为装载存储器,需要后备电池维持系统时钟。

新型CPU就一定要,使用MMC卡作为装载存储器,不需要后备锂电池,免维护。

网友E:
旧型号的程序如果不大不需要,新出的必须要

网友G:
新出的必须要 !!!!!!!!!!!!

网友H:
必须要用存储卡才能下载程序

网友I:
新出PLC的必须要的

网友J(2010-08-18):
我第一次下载成功了,但再不能下载第二次了,是不是有内置的ROM或者数据保持了???

网友K:
如果CPU有装载存储器,可不用MMC卡,否则必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