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组太王与OMRON PLC连接

楼主(2005-08-30):
组太王(6.51)与OMRON PLC(CQM1H)连接需要哪些硬件配置,现场监控控制,单一系统,替换NT31触摸屏.谢谢.

网友A:
使用hostlink通讯驱动可以完成通讯.硬件采用cpu上的串口或采用连接适配器,如3G2A6-LK201-EV1、C200H-LK201等

楼主:
CQM1H自带232口或安装一快内插通讯板的,用什么电缆连接,可自制吗,请给个连接图.

网友B:
可以自制,但是速度有限.

网友A:
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omron电缆的制作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