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kw高压电机输出轴套如何拔掉?

楼主(2005-08-30):
我单位有一台高压电机,因电机前端盖支称轴承再不明情况下损坏,电机和齿轮箱的轴套取不下来,用了加热法,和冷拔法都无效,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氧气割开,请问除了这些方法以外,还有什么办法,电源是10KV?

网友A:
是轴承内圈么?损坏时有没有严重发热的情况? 试试用角磨机。有经验的钳工用电焊机也可以吹下来。

网友B:
如果轴套与轴没有产生烧合(起瘤刺槽)的话.可用加热瞬速冷却法. 如果轴套与轴产生烧合.只能破坏性拆除. 轴套是铸铁的话可用錾削法.轴套是钢的话.用气割法.要掌握技巧.氧气开度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