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OCC

楼主(2005-08-30):
现有一台台达VFD--B型30KW变频器一启动就报OCC,把控制板通电模块不通电放一会就正常,但是只要一停机再开就报OCC,再等一会就又可以了,好象是电容的问题,哪位大虾遇动过,谢谢了

网友A:
1、检查马达额定与变频器额定是否相匹配。 2、检查变频器U-V-W有无短路。 3、检查与马达连线是否有短路现象或接地。 4、检查变频器与马达的螺丝有无松动。 5、延长加速时间。 6、检查是否马达是否有超额负载。 7、检查IGBT模组是否损坏或降低载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