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关于台达高速计数模块的使用

楼主(2005-08-31):
本人欲采用台达高速计数模块DVP-01HC对两路编码器脉冲计数(其中一路做目标值,另一路做检测值),并做PID运算,从而实现两电机的同步。请问脉冲的计数值能否作为PID运算的参数。如果能的话,运算完还是脉冲数,变成怎样的值作为变频器的频率给定。 为了达到控制精度的要求,希望所有运算在1ms内完成,能达到这个目标吗?

网友A:
"为了达到控制精度的要求,希望所有运算在1ms内完成"估计是不可能的,因为收PLC的限制,是一个周期扫描的机制,每个周期不可能1ms. 您说的脉冲的计数值可以通过工程转换成pid的PV信号的范围之内,比如0-100,输出也要通过工程转换,转换成模拟信号,比如4-20ma然后控制电机控制器的给定,从而达到控制电机同步的目的.

楼主:
那请问“激情如火”,这个工程转换具体如何去转换啊,有专门的PLC指令吗,能否就这个转换问题给我详细解答一下,我最大的疑问就在这里。

网友B:
可以用速度检测指令

网友C:
脉冲出来的数值按量程以相应的比例转换出来就好了。模拟量亦然。

楼主:
可是台达PLC的说明书中,没有指出PID指令的目标值和检测值的信号范围,是0~4000吗。请台达人士赐教。

网友C:
这个范围是你定的,根据现场的要求。

网友A(2006-04-26):
工程转换公式: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