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反相保护装置

楼主(2005-08-31):
请大家多多提供方法,该电动机功率30KW,考虑到成本请不要用变频器这些太贵的东西哈!

网友A:
是缺相保护还是反转保护? 如果是缺相保护,可以用市面上很多,价格也比较便宜的电机保护器,可以实现过流,缺相等保护功能. 如果是反转保护,最好是用变频器,也可以使用电机转向检测装置,然后把转向信号添加到控制回路中,一旦转向不对,马上切断电源. 不知道,各位有什么高见?

楼主:
先谢谢,我是要反相保护,就因为觉得变频器贵,所以才。。。。。

网友B:
大家好: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等效电阻与电感大约是多大?

网友C:
加相序继电器可以否?

网友D:
有这类产品,具体介绍如下:(该产品为美国红狮生产,我们是美国红狮代理) ·缺相,不平衡,欠压和反相保护 ·230,380或480VAC ·低成本 ·DIN导轨安装方式 ·欠压启动延时 功能描述: APMR保护三相设备,主要是电机,有效地检测反相,缺相,三相不平衡和欠压,上述几种情况,除了反相,电机绕组均要升温,立刻或累计造成电机的损坏。 三种型号可选: 230VAC,380VAC和480VAC输出为SPDT继电器和LED指示,继电器串接一个马达接触器线圈,用于禁止电机启动,在故障条件下切断电机,故障消除继电器自动复位,继电器用于一个闭锁线路,使得故障消除后电机重新启动。 当无故障,所有条件正常时LED指示为绿色,当LED为绿色时,继电器激励,如果故障产生,LED变为红色,继电器脱开,如果缺相出现在L1或L3,LED熄灭继电器脱开。 特点: 1. 电源: 230VAC:最小=185,最大=264,3VA(典型值)额定为185-240,48-62Hz 380VAC:最小=320,最大=457,3VA(典型值)额定为380-480,48-62Hz 480VAC:最小=380,最大=528,3VA(典型值)额定为380-480,48-62Hz 2. 输出:SPDT10A@240VAC(阻性负载):1/2HP@240VAC 响应时间: 反相:不超过120ms 欠压:0.1-20妙,用户可选 缺相和不平衡:不超过100ms 3. 温度系数: 不平衡:±0.5%超出温度范围 欠压:±200PPM/°C 4. 工作和存贮温度:0-+55°C,-40-+80°C 5. 隔离击穿电压:3000V 6. 重量:0.2千克

楼主:
楼上的请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和你会取得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