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如何和工业以太网上的s7-400通讯

楼主(2005-08-31):
s7-200如何和工业以太网上的s7-400通讯

网友A:
s7-200端加EM243-1 ,S7-400 必须有CP443-1 把S7-200设置成CLINET。根据MICRO/WIN里的以太网向导完成配置 在S7-200里必须编一小段通讯程序。

网友B:
补充一下,通讯程序的一部分是由以太网向导自动完成的,还需要编写一小段调用向导自动完成的子程序的程序. 另外200的型号: •CPU 224Rel. 1.10 或以上 •CPU 226Rel. 1.00 或以上 •CPU 226XMRel. 1.00 或以上 200的以太网模块一个:CP243-1 资料库中的200高级编程中有说明问道,可以下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