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集成DP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31):
当前小弟用的CPU为315-2 DP要求通过RS-485与一氧分析仪进行通信,其中氧分析仪的 通讯参数设置为:8 data bits/1 stop bit/No Parity,通过编程实现对氧分析仪参数 的设定、采样及状态提取。 小弟该如何下手呢?

网友A:
建议您用一块cp340来实现,340是串行通讯模块,支持3964r/自定义协议,提供了接受和发送功能快FB2和FB3,通过简单的调用就可以实现与设备的通讯.

网友B:
呵呵,首先你得确定氧分析仪支持PROFIBUS通讯吗?要是支持,应该提供一个GSD文件,然后就可以轻松的挂在300系统中了。但看你的描述,我觉的你的通讯方式应该是串行通讯。

楼主:
to:斑竹(激情似火) 谢谢斑竹的答复,上文提到的集成DP除了与一氧分析仪通讯外,另外还与3个质量流量控制器(MFC)进行通讯,但MFC为RS232口,需要添加一RS485与RS232转换器,按照你的方法是否一共添加4块CP340实现CPU-315-2DP与它们的通讯呢? 不添加CP340可以实现通讯吗?

楼主:
to:hefeng 以下是一段对氧分析仪的通信协议的描写,你看是否为串口通讯, 或是否支持PROFIBUS通讯: The communication protocol is a basic master/slave, command/response protocol.The master initiates each communication transfer.There is one master on the communication line,but there can be multiple Series 2000s acting as slaves.Up to 32 sensors can be connected on one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