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关于sja1000不能产生接受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5-08-31):
我使用sja1000接受其它板子发来的can数据,单发现数据已进入了sja1000的Rx端,但没有产生接受中断(接受标识符和屏蔽字段均已设置正确),但如果手动用地线接触一下sja1000的int端,程序就可以正确运行了,为什么我的sja1000需要先手动出发一次中断才可以,请教各位大虾了!

网友A:
SJA1000的INT引脚是集电极开漏输出,与MCU引脚有关。

网友B(2005-12-24):
你的意思是,mcu的int脚要下拉阿?

网友C:
在1000成功接收到一帧信息后,将该信息存放到fifo中,当接受信息完毕时,会产生一个标志。在软件设计时,通过判断这个标志位来产生中断。标示符和屏蔽码正确说明应该能过接收到数据。但是不能产生中断,说明软件不能判断数据是否接受完毕,软件不能获得接收数据完毕的通知。当人为地触发时,主控制器才能自动的接收信息。说明中断读取的程序是正确的。
我认为就是在中断程序和数据接收程序的跳转出现错误。

网友B(2006-07-27):
用查询方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何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