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can的波特率

楼主(2005-08-31):
如何设置can的波特率

网友A:
在can卡的通讯配置中有一项参数就是设置can网络的通讯波特率的.

网友B:
SJA1000 CAN控制器波特率计算工具 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964

网友C:
CAN波特率的简单计算   其实CAN的波特率计算特简单,只是我们无意识地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假设我们先不考虑BTR0中的SJW位和BTR1中的SAM位。那么,BTR0和BTR1就是2个分频系数寄存器;它们的乘积是一个扩展的分频系数。即:       BTR0×BTR1=F_BASE/Fbps (1)    其中:    内部频率基准源F_BASE = Fclk/2,即外部晶振频率Fclk的2分频。注意任何应用中,当利用外部晶振作为基准源的时候,都是先经过2分频整形的。   (1)式中,当晶振为16M时,F_BASE=8000K    当晶振为12M时,F_BASE=6000K    Fbps就是我们所希望得到的CAN总线频率。单位为K。    设(1)式中BTR0=m,BTR1=n,外部晶振16M,则有:    m • n =8000/ Fbps (2)    这样,当Fbps取我们希望的值时,就会得到一个m * n的组合值。当n选定,m值也唯一。    n值CAN规范中规定8~25。(也就是BTR1的值)基本原则为:Fbps值越高时,选取n(通过设置BTR1)值越大。其原因不难理解。    我假定一般应用中选取n=10,也就是:    同步段+相位缓冲段1+相位缓冲段2 =1+5+4    则(2)式简化为    m=800/Fbps       m的最大设置值为64,SJA1000最大分频系数m*n=64x25=1600。因此标准算法中通常以16M晶振为例。其实有了公式(1),任何晶振值(6M~24M)都很容易计算。    SAM的确定:低频时,选SAM=1,即采样3次。高频100K以上时,取SAM=0,即采样1次。    SJA重同步跳宽选取: 与数字锁相环技术有关。n值选得大时,SJA可以选得大,即一次可以修正多个脉冲份额Tscl。n值小或频率低时,选SJA=1。即BTR0.7和BTR0.6都设为0。    问题: 1、SJA1000中,BTR1中相位缓冲段1为什么设计的比相位缓冲段2大8个Tscl ?按道理应该一样才对。    2、下例BTR0和BTR1的设置有什么问题?    BTR0=0x40, BTR1=0x1C。

网友D(2005-11-03):
参数说明:  CAN_ByteRate    波特率(Kbit/s)    BTR0     BTR1          *
:*           0              5                 0XBFH     0XFFH           *
;*           1              10                0X67H     0X2FH           *
;*           2              20                0X53H     0X2FH           *
;*           3              40                0X87H     0XFFH           *
;*           4              50                0X47H     0X2FH           *
;*           5              80                0X83H     0XFFH           *
;*           6              100               0X43H     0X2FH           *
;*           7              125               0X03H     0X1CH           *
;*           8              200               0X81H     0XFAH           *
;*         9            250               0X01H     0X1CH           *
;*           10             400               0X80H     0XFAH           *
;*           11             500               0X00H     0X1CH           *
;*           12             666               0X80H     0XB6H           *
;*           13             800               0X00H     0X16H           *
;*         14            1000          0X00H     0X14H        *

网友D:
忘了说明一下,SJA1000采用16MHz晶体,算出来的

网友E(2009-05-01):
我用的是MC9S12D64单片机   由PLL倍频升至24Mhz   这时候再计算波特率是不是要以倍频后的频率进行计算了?

网友F:
楼主能说的具体点吗?是对节点设备的通讯位速率进行设置么?一般节点支持1、拨码设置;2、CIA305协议--The Layer Setting Services (LSS) specify how to set node-ID and bit rate via the CANopen network.;3、相关子协议内相对应的对象字典映射更改。

网友F:
楼主问题解决了么?不知道是不是我后来收到的邮件关于CANopen编码器的波特率和地址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