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5-08-31):
我们用的是台达的-F变频器 问题是这样的: 人家给我们了电机的转速曲线,要我们通过变频器来实现该曲线的运转。 我也知道往那些地址里面写参数,需要那些参数,问题是那些频率是咋算出来的??? 请大家帮个忙!!! 我感觉这个问题很菜!! 就是自己没有接触过,第一次用,希望用过的朋友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A:
您根据曲线修改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就可以实现了.频率是通过变频器的控制板来计算的,不需要您来计算.

楼主:
版主我还是不太明白!! 变频器里面设定的都是加速时间和加速的频率,人家给的是电机的转速曲线,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来修改变频器的频率给定来实现。 简单的在问版主一下;假如给你了电机的转速100/分。你怎样通过变频器来实现该转速?? 我就是不知道这个过程你们是怎么弄的!! 还往版主明示????

网友B:
你的转速曲线是转速和哪一个变量的关系? 转速和频率可以近似认为是线性关系,也可以说近似比例关系。如果是4极电机,1490转,那么100转对应的频率基本上就是50*100/1490,如果实际有偏差,可以再调一点。 频率给定可以用几个恒速段实现,也可以用AI点实现,具体的看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C:
可能要通过PLC来控制变频器的段速输出。

楼主:
TO:小米渣 我说的转速曲线是转速与时间的曲线! 你说的1490是同步转速,还是额定转速,或者她是咋来的?? 请指教!!!! TO:李老师 我们试想用PLC来控制这段曲线,15秒加速,30秒恒速,15秒减速。这是其中简单的一段,也就是1分种一个周期。 还请版主在指点指点!

网友D:
月光宝贝``问得好``我也是个菜鸟``一起学习```请各位老师多多指点``

网友E:
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即可!

网友B:
我是举个例子,4极电机的额定转速一般都在这个速度上下。 加减速时间(斜率)、恒定的速度值可以在变频器的参数里设定。启动指令、停止指令要在PLC中给出来,恒速运行时间要在PLC中设定。

楼主:
TO:小米渣 你说那1490是电机的额定转速了!!!假设你说的就是事实。 变频器种频率的设定就是 :(电机所要求的转速/该电机的额定转速)*50HZ=变频器所要的频率吗???? 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还请懂得大哥大姐指点指点!!

网友F:
你理解的对,是那样

网友A:
既然转速曲线是转速与时间的曲线,那么需要变频器支持定时器的功能(有的支持),设定定时器的时间和定时到时频率的给定,如果变频器不带定时,就需要用外部定时比如plc/logo等来实现.

楼主:
感谢大家,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问题算解决了 我们现在用的大都是台达的工控产品,我对别的品牌还都不熟!! 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执教!! 因为我知道,在安装调试的时候,会有更多的问题! 毕竟理论和现实还差的很远!!!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 祝大家工作顺利,笑口常开!!!!!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