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资源---工控下载(mcgs advantch)

楼主(2005-08-31):
MCGS软件和TPC常见问题解答    ----------------------------------

请访问: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FQA/index.htm

----------------------------------      ARM系列TPC产品特性是什么  LCD的特点是什么  LCD术语有哪些  McgsE.dat有什么作用  McgsE.ini有何作用  NTOUCH在干扰比较严重场合如何使用  ntouch支持的打印机型号有哪些  SETUP.INI有什么作用  TFT液晶屏结构及原理是什么  TPC报警数据存在哪  TPC的IP地址是多少  TPC的RS485针脚是怎么定义的  TPC的注册码文件在哪里  TPC会删除新的历史数据吗  TPC上电前需要准备什么工作  TPC是如何进行命名的  TPC为什么不打印  TPC为什么提示“存盘空间不足”,或者提示乱码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   X86系列TPC系统启动过程是如何进行的  报表数据存盘停机处理  表面声波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表面声波触摸屏特点是什么  测试网络是否已连接  触摸屏常见问题有哪些  触摸屏工作原理是什么  触摸屏主要类型有哪些  电容式触摸屏的特点有哪些  能否用嵌入式(nTouch)来进行拨号 启动TPC之后为什么不出现启动画面  嵌入式系统的特点  如何处理TPC错误加载驱动  如何更改TPC的启动画面  如何让恢复出厂设置  如何设置TPC密码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点数  如何升级下位机的运行环境  如何实现TPC-双系统启动  如何实现同一个变量的双向传输  如何使用TCP/IP网络连接下载工程  如何使用TPC的背光功能  如何校准触摸屏  如何选择TPC启动方式  什么是RS-232-C接口  什么是RS-485接口  什么是触摸屏  什么是嵌入式系统  什么是液晶屏  为何下载工程提示下位机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TPC不能进行任何操作  为什么TPC与PLC的通讯速度慢  为什么嵌入版的退出策略不能执行  为什么下位机的版本不正确  为什么装载的位图下载到TPC后会变得很模糊  下载工程后出现白屏现象的原因  液晶屏的性能参数有哪些  液晶屏是如何进行分类的  液晶屏显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