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异步模拟输入与连续模拟输入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5-08-31):
各位,请教一下,我用的是凌华的板子。Asynchronous Analog 与Continuous Analog有什么区别。能举些实际的例子吗? 另外,为什么AsynchDblBufferMode(CardType,Enable)的第二个参数取0时(应该是不作为双缓冲模式)它采出来的数据量大得惊人!

网友A:
我认为是指数据采集时,软件上的同步和异步,因为您是调厂家的库函数来实现的,他的库函数在数据和板卡的交换时,存在同步和异步的问题.

楼主:
谢谢版主指点,那第二个问题怎么理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