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测量220V 50HZ的信号

楼主(2005-08-31):
只需要测量此信号有没有 不需测量精确值 但测量时不能取超过1mA的电流 一般用怎样的电路实现? 有没有现成的模块或传感器? 谢谢

网友A:
有传感器

楼主:
请推荐 哪家公司,什么型号产品 十分感谢

网友B:
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楼主:
好像中继的电流得6MA(220V):-(

网友C:
这样的模块应该不少呀,我以前用过一个电量测量模块,就可以测量

网友D:
光偶,串 220K 电阻

网友E:
并一个电压表不行吗

网友F:
电压表的电流也超过了1mA。 甚至一般情况下发光二极管的电流都超过了1mA! 不知道通过增大限流电阻的方法来减小发光二极管的额定电流有没有效?——估计此时发光二极管发的光可能都极其微弱(我没有试过)! 如果说发光二极管在小于1mA的情况下都无法点亮,那么你必须选择外接电源的带有放大器的高阻抗输入型检测设备了!

网友D:
‘光偶,串 220K 电阻’——这个电路全国的中频感应加热设备都在用。

楼主:
To周公: 这种方案能否测量交流?有交流光耦? 谢谢

楼主:
To shpanco: 请问您用的是具体是什么模块?哪个公司的? 谢谢

网友D:
‘交流光耦’没有听说,一般是将两个光偶反向并联。 ‘只需要测量此信号有没有、不需测量精确值’—— 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G:
双向光耦电压传感器可以实现测量交流,吸入电流肯定小于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