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旧步进电机如何知道相数?

楼主(2005-08-31):
SANYO DENKI 步进电机 型号是103H7123-5530。我在网上查不到。出线为6条,怎样才能知道是几相的?多谢了!

网友A:
六个引出端的步进电机既可能是3相电机,也可能是2/4相电机,还可能是5相电机. 万用表放到X1挡量一下, 1.能分成三个独立绕组的是3相电机; 2.如果三个头相通,而同另外三个头不通,则是2/4相步进电机; 3.如果是5相步进电机,则5根线对应5相,另一根是公共端. 如果是反应式步进电机,则一般是三相电机. 观查万用表显示电阻的微细差别,可以区分是中心抽头还是两端的引出头. 你的这个电机最有可能是2/4相步进电机,可测出有中心抽头的两个独立绕组。

楼主:
谢谢,测过了,属于您说的第二种情况,2/4是什么意思?有可能是2相也有可能是4相?还是其他的意思?

网友A:
既可按2相双极性电路驱动步进电机,也可按4相单极性电路驱动步进电机。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两相的,可能是OEM型。如果你的电机六根线能分的出颜色请对照检查一下: 黑 CA 红A 黄A- 白 CB 兰 B 橙 B-

楼主:
谢谢大家,电机是2相的,每一相都有中间抽头。控制方式应该是2相4拍吧?另外还有问题。什么叫2相双极性电路和4相单极性电路?我对这个不明白,我有一个电机驱动器,带有细分功能,它有起停,换向,以及调速的控制功能。我想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应该怎样按计划的位置来控制电机的步数?

楼主:
期待高手的帮助,有些急!

网友A:
用单片机作为控制器,1个信号位输出电平控制旋转方向,1个信号位输出步进脉冲; 二相步进电机整步一般为 1.8度/每步,或 200步/每圈,细分时再除或乘细分数; 请注意调试流过步进电机的电流,太大会烧毁电机.

楼主:
亦云人云老师 我给你发了电子邮件,不知道地址对不对,如果您没收到,请你告诉我地址,或给我发邮件,我的地址是fifteentians@163.com.谢谢!

网友A:
邮件收到; 你所用 RORZE RD-3234M 驱动器实际按 4 相单极性恒流斩波方式工作,电机 6 个引线找对后按说明书接通便可; 驱动器自带振荡器,并有时钟脉冲输出; 输入的控制信号有三个: 1.STOP/START 起/停信号; 2.CW/CCW 正/反转信号; 3.SPEED 速度信号,需输入0-5V范围的模拟量电压,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输出的信号有三个: 1.GROW OUT ??? 2.CLOCK OUT 时钟脉冲输出; 3.ALARM 报警信号; 由于此驱动器不同于普通的驱动器,详细的技术咨询,请与代理商“伟恒升”联系; http://www.wellforc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