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变频器的三相不平衡问题?

楼主(2005-08-31):
频度在5HZ的时候,有两组电压有10多伏(Vuv,Vuw)一组有50多伏(Vuw)?请问哪里有问题呀?

网友A:
我有一台s9系列的变频器也是这种情况,我把里面的IPM换掉后就好了

楼主:
他里面都有是分立元件组成的.不是一般的模块的.有时候有两组输出居然有200多伏.

网友B:
通常说:三种方面的原因: 1、变频器的逻辑控制板损坏 2、变频器驱动板损坏(一般是输出驱动光偶、电阻、二极管) 3、逆变模块损坏,可能主回路不坏,控制回路性能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