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plc注释问题

楼主(2005-08-31):
三菱FXGP/WIN-C软件在XP系统电脑编辑元件注释时会显示乱码,但在98系统的电脑却不会出现此现象,哪位高人能帮忙解决!!!!!!!!!! leoliao_1@hotmail.com

网友A:
你直接在IE工具选项里面看语言,选中日语,然后看其显示的日语文件记住,去系统下找到windows/fonts,即字体文件,删除那两个日文文件应该可以,另外用最新的三菱软件也可以解决.

网友B(2005-11-16):
要在DOS下删除日语选项

网友C:
可以参考三菱电机自动化网站上的说明: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网友D:
你可以用SW8D5C最新版的软件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