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碟阀与单座阀在调节流量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5-08-31):
除了流量压差要求外,还有什么应特别注意,碟阀能否实现等百分比特性

网友A:
蝶阀的特性是近似等百分比,提高调节精度可以配用定位器,但比起单座阀调节精度差,但是它的可调范围比单座阀大的多。相对于单座阀来说,许用压差低,结构简单,价格低廉。

网友B:
蝶阀最好选用两偏心或三偏心的,中线蝶阀在开启0-15度的范围内阀板与橡胶阀套处于摩擦状态,这个范围基本不起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