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反转

楼主(2005-08-31):
用变频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用控制端子的正反转输入信号),可不可以正转停止后马上反转?还是要经过一定延时呢?

网友A:
延时是肯定有的,不过可以通过设定较小的减速时间,注入直流制动,添加制动电阻等方法,是这个延时很小.

网友B:
可以直接转换的,但是中间肯定有转换时间的,与负载的转动惯量有很大关系

网友C:
回复的好 顶

楼主:
就是正转信号OFF的同时,反转信号ON。是不是可以?

网友D:
利用变频器的三线保持功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