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多线电缆对线的的问题

楼主(2005-08-31):
一条80芯,分8种颜色的电缆!芯线的大小同网线芯的差不多,而且是多股软线!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将各条芯线快速对应出来?敬请提出宝贵看法!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看看电缆上是否有号码,很多电缆的多芯线都有号码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通过校线器来完成了,自己可以制作一个校线器,如果远的话,可以用对讲电话来校.

楼主:
TO:激情如火 谢谢你的意见! 我们的线很细!印不上号!只有颜色之分!而且每种颜色有8条线!每条电缆只有5米长!现在我们这边只能用万用表或蜂鸣器来对!比较慢!效率低!你说的校线器可以详细说说工作方法吗!以便参考!谢谢!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市话电缆,我公司是生产电缆的,我们这里一般是这样—---比如80芯,就是分8组,每组用不同颜色的塑料带或标识带扎起来叫做扎纱,最后再8组绞合成缆再总扎纱,而且8组里的芯线也是成对绞合的。应该可以直接通过扎带颜色或标识区分出来。不放心的话,再在电缆的一端将芯线短接,另一端用万用表确认一下即可。

楼主:
TO:青岭笑傲生 我这里的电缆不是市话电缆!是国产的38号芯线!里面是8种产色,但想互没有绞合!也没有所纱!每种颜色都有10条芯线!不能通过颜色来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