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使用MCGS中DDE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5-08-31):
想实现的效果:做了一个EXCEL报表,前四行使用DDE功能读取数据,实现报表的自定义格式。后面的行用来显示一个组的实时数据。 问题:如果用两个表,一个用DDE显示数据。另一个用“EXCEL报表输出策略”显示组的实时数据。这样都没有问题。可是当我把这两个表的功能合在一起的时候,实时数据就是显示不出来。 原因分析:可能的原因是,用DDE功能读取MCGS的时候,EXCEL的属性被强制成只读属性,所以不允许再往里面写数据。 问???如何解决。谢!

网友A:
提示: Excel报表输出策略构件把MCGS存盘数据库或其他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相应的数据处理,以Excel报表的形式保存,并可以实时显示和打印。 所以,不可能显示"显示一个组的实时数据",只能显示一个组的历史存盘数据. 请明确目标,然后我们再讨论.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 抱歉,是我的笔误,把历史数据写成了实时数据。 是这样的,我做了一个报表,因为一部分数据在一个报表中是固定不变的,所以放在EXCEL的前几行,具体数据使用DDE功能获取。例如:前四行放一些这样的数据,而从第五行开始存放一些历史数据。 我做了两个EXCEL文件,一个文件运用DDE获取MCGS的变量值,已经成功。 第二个EXCEL文件,前四行空白从第五行开始显示数据库中的历史数据,也成功了。但是,当我把这两个文件实现的功能放在一个表中的时候,只能显示前面的四行,即DDE获取的数据。而后面的读取数据库中的数据却显示不出来。 我用的是“EXCEL报表输出”策略中的“处理显示EXCEL表格”功能。 如果我叙述的不清楚,我把工程发到你的信箱,你帮我看看,好么?谢!

网友B(2005-11-10):
用VBA控制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