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线电缆对线有什么好方法

楼主(2005-08-31):
一条80芯,分8种颜色的电缆!芯线的大小同网线芯的差不多,而且是多股软线!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将各条芯线快速对应出来?可否做出什么工装或设备来解决?敬请提出宝贵看法!不胜感激! 我在网上找了!一般的对线产品不能快速对这种细线

网友A:
看不太明白你的目的呀?是两端对应还是什么????

楼主:
TO:网球 我是说把电缆的芯线两端对应出来,

网友A:
各芯间是不是绝缘的呀? 如果绝缘可以考虑通电。

网友B:
不明白你要做什么。 请尽量不要使用习惯用语,而要尽量用术语。 习惯用语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没问题,可在这里大家五湖四海的,谁知道你要讲什么。

网友C:
这好办! 1.把电缆的两端用刀片划长一些再小心剥开,仔细对比。一般控制电缆是分层成缆的,通信电缆是先做成单元后再成缆,线芯的排列都是有规律的。 2.最苯、最可靠的办法:用万用表电阻档一一通对,做上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