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有关iFix相关问题。

楼主(2005-08-31):
在iFix实时数据库中有a_cv和f-cv两个属性,各代表什么意思?另外,在iFix中怎样设置数值的小数位数?谢谢!

网友A(2005-10-26):
f-cv:实时数据,a_cv:不大用,不知 iFix中怎样设置数值的小数位数:双击DATALINK,弹出窗口,可改 数据库中找相应位号,双击,可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