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电极之间的放电距离大小和频率或交,直流电有无关系?

楼主(2005-08-31):
各位行家: 请问两个电极之间的放电距离大小除了和两个电极之间的电压有关外,和频率或交,直流电有无关系?如有哪些情况下放电距离大?

网友A:
有关系,如果是用PWM电路做的,频率会影响

楼主:
怎么影响呢?

网友B(2005-10-05):
我认为有影响,既然是电极,那么两个电极之间必然存在电容,电容是通直流隔交流的。交流放电距离短

网友C:
直流电压是实际值.交流电压是平均值.有影响.但主要因素是电极的形状和工作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