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01 SAMI GS 问题

楼主(2005-08-31):
我的SAMI GS(4.0KW-22.0KW)开机无显示,通电后12-24小时后才能工作,有一台可能已坏,有一台不能存入参数,请问那位可修理或提供配件和备件.QQ:460687748

网友A:
长时间通电后才能工作,是因为主电容充电故障所致,电容该换了。不能存参数的,可能是闪存坏了。

楼主:
谢谢!但直流电压正常,闪存是哪一块,请赐教. 谢谢!容量不一样,配件一样吗

网友B:
我们单位有ABB ACS501控制板及配件,全新.广州董生:013902272318

网友C:
to:DONGY 你那有没有ABB ACS401 22KW开关电源变压器?

网友D:
我这刚好有一台,是其它毛病,可以换一换板子试试? 0595-88567886

网友B:
to: fab 至于ACS401的开关电源,它是跟整流/逆变一体化的,是没有单独开关电源的.我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