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关于实时模糊控制算法

楼主(2005-08-31):
本人现在需要控制10组温度,分别通过10个电压调节器进行控制,但其 控制的方法为:实时模糊控制算法,这种算法怎么进行编写呢?有没有那位 高人有相关的例子以供参考,小弟不胜感激! 小弟Email: huangha6599@eyou.com

楼主:
??? 不知道是小弟问的问题出错了,还是什么原故,都没有人留下一言半语 真是伤心~

网友A:
不要伤心,你的问题太专业了,据我所知给点建议 模糊算法包含很多种处理模式,一般是针对不同要求的,我在很久前曾经在单片机网站上看到过一个实施的简单例子,主要是对时间片的处理和经验库的查询,不知道你的要求是怎麽样的 建议在搞清要求的基础上,选择一种简单的处理模式,依据相关公式编程,公式在模糊控制的书上都可找到

楼主:
就是要设计模糊神经网络控制器。该控制器分为两步,第一部采用了全局训练算法(LBPM)进行离线训练,第二步采用在线自调整,提出了在线自调整的算法,但具体怎样就不知道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PID呢?控制对象的热惯性不大的话,可以达到很高的控制精度,而且也可以自整定。

网友C:
问一个幼稚的问题,什么是模糊控制?适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D:
是学生作毕业设计什么的吧?整天学校就知道弄些名词唬人,就不知道做点实际的,按照实际要求做,不管用什么模糊不模糊的

楼主:
to:嘿嘿嘿嘿 你是孤陋寡闻,没听说过模糊控制是吧,你来点实际的我看看你这位高人技术~

网友E:
请问是用PLC来做吗?

网友F:
是不是把你的算法,变成PLC程序?

网友G:
我觉得算法对输入数据的处理后的控制, 最主要还是看这样的工艺的可行性,也就是说人的想法来控制温度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