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ABB ACS400变频器FAULT 15--OUTPUT EARTH FAULT故障!

楼主(2005-08-31):
ABB ACS400变频器,运行中出现FAULT 15--OUTPUT EARTH FAULT,说明书上说是 输出接地故障。供电电源负载不平衡。 可能原因--1,电机或电机电缆故障 2,电机电缆过长 可是我检测了电机检查了电机电缆都正常,电机电缆不足四米。不知道啥原因。只好断电复位故障,继续运转正常,但没有搞清楚到底咋回事?

网友A:
估计是有漏电的地方,您需要注意您的电机和电缆的质量,笔者曾经遇到过这种问题,也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的接线端子处打火花,有跳闸故障了,发现是接线处出现破损导致接地,处理后就没有再出过这种现象.

楼主:
谢谢回复!看来还得进一步检查。

网友B:
有一批ACS400有这个问题,特别是带潜水泵负载的时候,如果确信电机没问题,可通过设置参数3017为2屏蔽此故障.

网友C:
可能是电流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D:
是在制动过程出现的还是正常运转过程出现?

网友E:
ACS400的接地是检测两个直流电抗器两端的压降,如输出电缆及电机均正常且变频器又不在保质期内,可通过短接4041板上的一个电容来从硬件上屏蔽(A4的第六引脚)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F:
我们上次碰到的情况是直流电抗器有问题,原理就是小黄花鱼所说的

网友G:
返供应商,不是4041的问题。

网友H(2007-12-01):
各位我这有台也是这个故障上电就跳这个fault 15还不能复位,模块什么都是好的
是空载上电就跳,把电抗器拿掉也跳这是怎么回事啊急急请各位指点指点啊谢谢了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