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一个真空负压系统,请多指教

楼主(2005-08-31):
设计要求: 真空吸盘的吸力大小电磁可调,吸盘的吸放频率很高,最高达到5次/秒,吸盘的吸住时间和放开时间电磁可调 我选用的器材: 广州海利的真空泵(20L/M),MAC电磁阀两位三通7个,恒一气动微调阀6个 系统简介: 真空泵出来接6组由一个电磁阀一个微调阀组成的充气调压系统,这样事先调节好微调阀的流量以后,再通过控制每组电磁阀的通断就能实现电磁控制系统负压(可以至少控制6个负压),最后通过一个3通阀直接接吸盘.这样的控制的缺陷就是只能得到6个负压,如果还要得到更多不同的负压则还得增加阀门.其实设计初期本来是想实现负压电磁连续可调的,但是后来才发现市场上最便宜的电气比例阀也要2000多,SMC的更是要4600(黑死人了),后来又打算用压电传感器来实现电磁可调(系统是这样,把真空负压值转换成一个电信号和控制电路给出的基准电压比较,如果大于基准电压则说明系统的真空度过高,则由单片机控制系统的一个电磁阀打开来给系统充气而调低真空度,这样一个闭环系统看似能实现负压电磁可调,但由于太仓促而没有实验这种系统能不能实现,还请高手门指点指点) 由于本人只是流控的一个新手,刚接触这个东西才10几天,知道现在我这个系统很不好,但是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好办法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对我现在用的真空泵实在没太大的信心,因为工作一会后它就烫得厉害,工作久了以后不知道受不受得了,想选一款好点的泵,1000块左右吧,谁能介绍介绍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一些真空发生器,如PIAB,配一台压缩机,利用高频电磁阀直接驱动真空吸盘,真空度大小从0--0.9可以方便的调节.

楼主:
楼上的你好,由于我做的仪器的使用场合的特殊性,我需要噪音低,而真空发生器配合空气压缩机这种组合方式噪音太大了,况且就算是用PIAB真空发生器来产生负压的话,也得需要一个电控的正压用的流量比例阀来控制真空发生器的进气量才能实现对真空度的电磁连续可调这样的成本也是很高的,一个电气比例阀的价格实在是太吓人了.

楼主:
本来想传2张图片上来,但是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上不来 就显示无法显示.

楼主:
图片就成了这个样子,真晕~

网友B:
讨论一下,如果你仅仅是吸东西,产生的真空只要不低于一个值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连续调节呢? 如果是从省气的角度考虑,那现在的真空发生器有集成真空传感器的带省气回路的,价格也不太贵,你也可以考虑呀。 什么系统要是一加上连续调节可能都会比较贵了。

网友C(2011-07-20):
我做意大利进口的电磁阀OLAB,。

  有意向联系我15017682200   QQ:120845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