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纹波系数??

楼主(2005-08-31):
我想问一下大家什么是纹波系数啊?我不知道!!能告诉我吗??因为我要选UPS电源时人家说要看纹波系数~~但是我不知道!!请大家告诉我!!谢谢了!!还有就是纹波对设备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纹波系数就是电压信号波动的幅度同电压平均值之比,越小说明电压越接近直流,性能越好. 纹波大的话会烧坏保护不好的设备.

楼主:
谢谢 激情如火!!你回的很快的嘛!!

网友B:
(输出电压的脉动峰值 - 输出电压的脉动谷值)/输出电压平均值

楼主:
TO 激情如火:不好意思那像你所说的越小说明电压越接近直流,性能越好~~~~那我要的是交流那要怎么样的纹波呢??麻烦你赐教!!

网友C:
呵呵 没有听说过交流还要看纹波系数,看波形失真度那还可以.

楼主:
哦!!我因为对这不是太熟悉!!不过谢谢你们的指导!!

网友C:
选UPS看技术参数是次要的。 买UPS电源最好找厂家买,这样售后服务比较好一点。 其次看价格、技术参、品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