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为何不对

楼主(2005-08-31):
我有个进线开关 显示电流是 1500A 但我把后面的负载显示电流加起来 是 1700A 好几个配电室都如此 。我的每段进线都有电容补偿柜。我感觉不应该是表的问题。我想是否与电容补偿柜有关? 谢谢

网友A:
显示电流是 1500A 什么表,有功还是有功和无功之和。肯定与电容补偿柜有关

网友B:
都一样 看看无功补偿的资料就知道

网友C:
交流电流不是一加就可以的。即使你用了电容补偿,每个支路每个时刻的功率因数不可能都是1吧?

网友D:
支持楼上的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