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信号远距离传送一打雷水位计就被打坏的问题?

楼主(2005-08-31):
我厂水庫处于山顶,距监控地有2公里远,水位用扩散硅水位计测量,信号为4到20毫安传送到显示表头。问题是一打雷水位计就被打坏。请问高工有什么建议。

网友A:
穿铁管、走地沟,同时加避雷器

网友B:
1.采用带铠装的屏蔽电缆,做好接地。 2.信号转换光电隔离。

楼主:
光电隔离器有没有型号,我用的是信号隔离器一样被打坏。忘了说了水庫边是高压电输送塔。

网友C:
我估计问题不在线路 因为这种低级错误他们是不会犯得,2公里远得传输距离 加上长期被困扰得现象 1.采用带铠装的屏蔽电缆,做好接地。 2.信号转换光电隔离。 他们应该已经这么做了.至于 穿铁管、走地沟,就算不打雷损坏 也要这么做得. 如果仪表是露天得 一定要在外面加个大点得金属罩子 并且接地良好 老坏是不是雷得问题啊 拆开看了吗 情况如何?

楼主:
光电隔离器有没有推荐型号、厂家。

网友D:
光电隔离没有用的,要用防雷模块。你的瞬间电流/电压(或郊浪涌)太大,有专用的防雷模块可以解决。

楼主:
有没有网址请发一个

网友E:
这种情况出现过几次了? 是直击雷打的还是感应雷? 我的感觉是感应雷,那你就在4-20mA前端加一个信号避雷器,这样问题基本上可以解决,现在很多化工项目都是这么做的,若有需要,请电话:13911798062!应该能给你解决

网友E:
你有电话吗?我给你说一下 网址:WWW.FAYIN.COM.CN 但避雷器的资料上面不是很详细

楼主:
信号避雷器有没有厂家网址请发一个我看一下

网友E:
www.fayin.com.cn,这上面有啊!

网友E:
你看一下,信号网络电源避雷器型号是:MDP-24/65-1

网友F:
光电隔离信号转换器 液位变送器 www.zw-dz.com 北京中旺 李刚 010-62977168/69/70-809 13552189794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一下

网友G(2011-10-22):
最好选用浮球液位计带远传做好屏蔽
WWW.XXYWJ.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