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精度同步控制中频率给定方式的选择?

楼主(2005-08-31):
用于双驱动悬挂链输送线的低精度同步控制中频率给定方式: 1、1个频率给定电位器同时输出频率给定信号到2台变频器; 2、频率给定电位器只给定1台变频器,这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作为频率给定信号给另外1台变频器; 它们的微小区别在哪里?我该选择哪种频率给定方式?

楼主:
这两种方式我都看见别人做过,到底哪种更合理一些呢?

楼主:
突然想到了一点:后者比较麻烦但还是好一点。 因为当“主”变频器出现故障或其它问题时,如果控制电路没有把“从”变频器停止,那么后者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前者可能造成链条拉断,而后者一般情况下却不会! 不知还有没有其它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