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配置

楼主(2005-08-31):
我现有工程要用DCS系统,采用ABB变频器,共18台.但对DCS系统不精通,哪位能帮忙指点一下,该系统怎样(配置)选型?

网友A:
如果你不是很熟悉dcs的话还是选用abb的dcs吧,至少是一家的产品,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B:
采用任何DCS系统都可以,但由于设备少采用DCS费用高,建议采用PLC系统。可以与我联系。020-82229880-212 周工

网友C:
控制变频来说,国内外各家的dcs系统都可以,还是要根据实际工艺过程和承受能力来选择。

网友D:
国内也不错还便宜

网友E:
建议: 1、测点清单。整理出所需要进行监控的I\O点数、类型。 2、控制方案。如果需有控制或连锁需要,整理出系统的控制方案。 3、上位机显示。监控画面。 4、其它要求。如日后可能的扩展需求。 5、联系厂家。多找几家公司聊聊,谁的好(公司品牌、产品质量、购买价格、维护价格、售后服务等)就用谁的。

网友F:
变频器的使用和调节阀类似,仪表只需要给一个4-20mA的信号就可以。所以对DCS系统没有特别要求的。

网友G:
点数少用国产的,便宜,浙大中控得就不错

网友H:
国产的便宜,性能也差不了多少。有足够的资金就用国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