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锅炉/汽包液位检测的方法

楼主(2005-08-31):
大家谈谈关于锅炉/汽包液位检测的方法,哪些方法比较可靠,安全

网友A:
我以做过一个项目是用差压液位计,但一定要记住,使用前要把仪表调成负偏移,否则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B:
同意飞龙的说法。 用 双室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  是比较好用的。负迁移,是需要的。不过,有些二次仪表可以将量程设反,也可以。

网友C:
我们这儿就是用的差压变送器,做的负迁移。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冷凝液流失,测量值偏高。还算可以。同时一个汽包上,还有一个玻璃管液位计,和一个电接点液位计。万无一失。

网友D:
目前这种测量 最标准得做法 是: 差压变送器 + 双色玻璃管或者磁翻版液位计 同时使用, 在集中控制中 还要用 视频监控得方式 监视就地得玻璃管或者磁翻版液位计 另外 目前将导波雷达 应用在这种环境已经有了不少例子

网友E:
不同吨位(蒸发量)的锅炉/汽包液位检测的方法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