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系统的配置

楼主(2005-08-31):
我现有工程要用DCS系统,采用ABB变频器,共18台.但对DCS系统不精通,哪位能帮忙指点一下,该系统怎样(配置)选型?先谢了

网友A(2009-03-10):
18台要DI18点,DO36点,AO18点,如果还要电流输入的话还要加AI18点,一般开关量多的话用小型PLC就能作个小系统,模拟量多的话,最好用DCS系统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