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消除呢温度跳变

楼主(2005-08-31):
各位前辈,求教 我们的一个密闭容器,但温度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或在加温加压过程中,温度偶尔会出现跳变(大约5-7度),(以前未出现过)我们采用PT-100测量温度,四个测温点分别分布在容器顶部(1个)、下部(1个)、侧壁(2个)。用西门子S7-200和EM231模块进行控制和信号采集。 请问各位前辈能告诉小弟这是什莫原因产生的(具体那方面的原因),怎样消除呢?

网友A:
这可能是物理原因造成的,建议用温度计测一下!

网友B:
在确认不是正常现象后,看一下你的PT100的屏蔽电缆接地良好吗?如果出现偶然跳变可能就是屏蔽问题。

楼主:
谢谢 各位前辈

网友C:
还是查清楚硬件原因,是不是变送器输出电压对于PLC的模拟量输入而言共模电压超范围,很多做工控的都不注意这点。 另外环境有没有强干扰?

网友D:
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E:
以前我也试过,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