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64DA模块问题

楼主(2005-08-31):
三菱PLC系统,PLC是Q00JCPU,有一数模模块Q64DA,参数初始化后,触摸屏上设定参数变化后,DA模块的输出没有任何变化,要吧PLC从RUN状态打到STOP状态,再从STOP状态打到RUN状态,DA模块的值才会更新,模拟量输出是新设定的值。再设新值,又需要RUN到STOP再到RUN的操作。不知道是参数设置不对,还是其它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有再設定之前,初始化Q64DA模塊 嗎?

网友B:
D/A输出需将Y1/Y2/Y3/Y4在程序中设为ON。 欢迎到新开设的三菱技术论坛交流 http://www.syslink.com.cn/dvbbs/

网友C:
你在程序中编写的有数据转换程序吗?转换的条件满足吗?看你的命令在运行中执行情况。在线监视看看

网友D:
通道选择出错了

网友E(2012-01-02):
Q64DA模块没有模拟量输出是怎回事

网友F:
专业PLC 变频器维修 QQ:525732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