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磁滞和涡流是怎样形成的?原理?谢谢

楼主(2005-08-31):
(无正文)

楼主(2005-10-19):
磁滞就就好象电感延缓了电流与电压的线形关系一样

网友A:
涡流好象就是单相电源从一个大的导体中间通过.产生的环流

网友B:
电磁材料除了具有导磁特性外,还具有导电特性,线圈产生的磁通使铁心产生了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在垂直于磁通的平面内成旋涡状,所以就涡流。涡流的存在使铁心发热,损耗功率。